斯巴达克m2a692-vdg 开不了机

楼主(2010-06-13):
我这里有两片斯巴达克m2a692-vdg 开不了机。触发不了!
开机针脚电压正常,内存那边供电没有,
其他电压基本上正常 时钟强行是巨烫。时钟IC为 :ICS 7327967 求各位师傅指导下,没思路了!!!

网友:
你先把内存没供电解决,看是管坏了,还是芯片坏了,要是我就把时钟换了

网友:
  主要是触发不了,我就没思路了。求救啊 。。急

网友:
最好看下桥还是i/o的上电开机原理,,不上电先从基本查起,atx电源插槽的 紫线,与绿线是否正常,开机的排针,coms电池。晶振,以及其他。。。。。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底是不触发还是内存没有供电啊

时钟先不用管 先修内存供电 网上看了一下图片  内存是PWM电路  看一下PWM芯片是不是9202  或9214的芯片  如果是查一下芯片1   5  7脚电压正常不  如果正常的话 换芯片

网友:
是触发不了

网友:
晶振不起振,开机针脚有 3.40V 的电压  晶振我换过。!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短接开关针脚时候量下 有没有高低电平跳变,有的话看看是进桥了还是进IO了。

网友:
恩,我看下了,叫人家留下来搞了,慢慢研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5M不起振才会引起不开机的  看一下桥要的待机电压正常不正常  开关到IO
    IO再到南桥  南桥返回给IO  IO到绿线的这些电路正常不正常

网友:
测哪里的高低电平,I/O
还是。。?

网友:
根本不触发,就修开机电路,IO,晶振。能闪一下,就修内存那块,有短路。。。。

网友:
没.点的时候跟本一点反应都没有 哦,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用它测一下25M是否有波形,有电压无波形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