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超锐K431黑屏

楼主(2010-06-13):
同方 超锐K431外接显示器正常,而自己的屏灯管亮但没有显示。屏线换、排线换都不行。求救!!!!!
黑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说的屏亮也不说详细点,如果是白屏很有可能3.3V没有上去。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集显的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重做显卡或者北桥,通病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仔细测试下屏吧!~屏好话可以尝试换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子好几个毛病的, amd的cpu也是一个~~上次接了一个这样的机子 开机无显,后来自己好起来了 就叫客户来拿了。 不想动这个机子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集成的 6100北桥 常见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是NB的问题多点。431是集显的吧

网友:
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北桥 集成显卡的问题。这机好麻烦的。老出问题的。返修特高。我一般和客户说买新的。

网友:
哥哥 你怎么不会想 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