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

楼主(2010-06-13):
本人咨询一下维修界的精英们!.当在go系统的时候。在BIOS理调完光启后。重启。 进光盘。按1.进行将系统恢复到第一分区。 之后出现DOS界面般的英文提示。一行一行。
最后会走到某个阶段停止,  之后无法进入Ghost恢复界面!.
PE进不去.提示什么什么的英文!!恢复工具一样无效!

网友:
尝试一下在bios里面修改SATA接口支持,将SATA的一项改成IDE的!

网友:
LZ你说的我没有听得太懂,不过二楼你说的是错的。。那个是硬盘的模式跟楼主问的问题都不搭边,楼主不防试试从新分区在来过了,有的时候分区表坏了,重建也不行。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明白些,如英文提示内容,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
本人不是 没有解决此问题。 我想知道他分哪几种。
进不了Ghost的!

网友:
与光盘也有关,换个GHOST盘试试。

网友:
也有的电脑不能驱动GHOST 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可能不能帮LZ准确的解决问题  但我的经验应该是光盘或者光区有问题  所以进不了GHOST或者PE
如果是我自己出现了以上的问题(虽然很多时候都不能独自解决) 我会把DOS界面出现的文字全部抄下来 然后上网查翻译后的意思 如果按照英文的意思不能解决 就再将出现文字的前后有什么异常或者自己的操作情况发到论坛里  因为我觉得描写情况越细 越容易找到原因

网友:
可能是你的系统盘的问题  也可能是电脑硬件问题(主板不支持GHOST  硬盘分区有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