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690G-RL开机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06-13):
梅捷SY-AM690G-RL开机进系统蓝屏,怎么回事?

网友:
查蓝屏代码  看是什么引起蓝屏故障的  再来判断该查那里

网友:
那个代码是这样的:
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m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m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xomputer.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
restsrt  your  computer.  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  follow
these  steps:

Check  to  be  sure  you  have  adequate  disk  space.  If  a  driver  is
identified  in  the  stop  message.  disable  the  driver  lr  check
with  the  manufacturer  for  driver  updates.  Try  changing  video
adapters

Check  with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any  BIOS  updates.  Disable
BIOS  memory  options  such  such  as  caching  or  shadowing.  If  you  need
to  use  safe  mode  to  remove  or  disaboe  componengs.  restart  your
computer.  press  F8  to  select  Advanced  startup  options.  amd  then
select  safe  mode.

Technical  information:

***  STOP:  0x0000007E  (0x000000s.0xF9371756.0xF9644430.0xF964412c)

网友:
很无奈呀,求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朋友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停止代码一样,我的是精英848的板子,查明原因是CPU内核供电不稳造成,把CPU电容全换了就好了!主要检查供电部分。试试吧,好了告诉我!

网友:
好象是显卡显示那块的代码。要说引起的原因,好象有很多呢。最小系统法试吧

网友:
其它硬件如果有问题了呢

网友:
内存和硬盘换过没有

网友:
20、0x0000007E:SYSTEM_THREAD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系统进程产生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 其产生原因很多, 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 或者是某些软件.
◇解决方案:请使用"事件查看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从中发现错误根源.
这是微软官方的介绍

单桥的一般都和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