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虚焊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很多机器都有显卡虚焊的问题,特别HP系列

显卡虚焊到底是显卡和主板上的焊点虚焊,还是显卡核心和显卡之间虚焊呢。之前看到有人说是显卡核心虚焊。我自己决定也是这样子

如果是显卡核心虚焊那么压显卡和重新制球有什么区别呢,但是自己修了很多机器,制球的的确比压的用的久。。

我理解的是。是不是因为制球显卡的话,显卡受热时间长。导致显卡核心和显卡焊点融化的好,所以用的久一点

那么是不是压显卡,把时间控制久一点,能达到制球的效果。。。???

网友:
显卡还是换的放心。

网友:
直接更换升级版的!

网友:
我晕。我现在不是讨论换不换的问题。是讨论所谓的显卡虚焊到底是哪个部分。。。。。。我的主要问题就是,是不是压的时间长能达到制球的效果

网友:
你用压的还不如直接加焊来的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不就是加焊么。难道我一直理解错误了

网友:
一个安换,如果不保修的话,主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是显卡核心与显卡基板之间空焊了!加焊一般就是用BGA机烤桥 。压!可能你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直接压哪里行了。值球还是可以的,因为机子本身的锡铢是无铅的,焊锡虚焊后加焊也很难加,我们买的球大多数都是有铅的,而含铅量还不等。。。。更专业的问题只有你去买的时候问下卖的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压就是上BGA加焊。。是显卡核心与基板虚焊吧。。那压时间长点应该就能达到重新制球的效果了。。制球挺麻烦的。

网友:
我一真觉得也是核心与基层之间虚焊

网友:
我也觉得多半是显卡核心与基板虚焊,因为每次取下显卡,看显卡与主板间的锡球没有一点问题,那个锡球接触应该很难虚焊的。所以一直都是个误区,给客服解释也是拿个显卡说,你看,这个显卡上一颗颗的锡球,焊在主板上,温度高了,就脱焊了,,搞不好一直都是个错误的想法

网友:
最好是值球,要是这样也返修的话,只能更换显卡了,本身这批显卡存在质量问题,英伟达不是承认了吗

网友:
大多数是GPU跟PCB板之间的空焊,一般都是加焊或重植能解决,也有一些是GPU内部空焊的这些一般我们修不好。

网友:
一般加焊我是以锡球融化等10秒后停火冷却!没什么依据,全凭自己感觉!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现在一个V3000.6150的,,一个DV9000。7600。。机器都拆开了,放到这不想弄了,太郁闷了,,又没改版的换。不知道用多久还得返修。。

网友:
加焊不好的话,就得换好的显卡了.

网友:
重新植株 改风扇常转能挺得久一点  要想长久就换升级版的显卡

网友:
加焊的一般都不稳定,要重植才可以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重新植株做的 但是时间也没有太久 看来还是要换显卡啊

网友:
加焊和重植都是一样的

网友:
显卡一般还是要换新的改良的才行呀

网友:
换显卡 也得讲究费用啊     只有重做   没条件换啊    其实吧这问题蛮难说的   修好了  返修挨骂  修不好吧 挨饿    都是问题

网友:
老的接触不是很好,其实中间加个铜片就可以完美解决了,别家不知道。反正我们这边加过铜片的没有返修的。

网友:
可以尝试下楼上说的!~

网友:
相对久点会好一点,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