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200的精密电阻20R0是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0-06-13):
X200进水二个20R0的电阻无穷大,不知是多大?
进水

网友:
精密电阻!20欧

网友:
看r前面的,r相当于小数点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以尝试下。。自己好好测试下吧!~

网友:
20欧的,无穷大会不会是挂了

网友:
20.0欧姆。无穷大的电阻在电路中有作用吗?肯定挂了。

网友:
挂了,要换一个,二十欧的应该好找。

网友:
20欧 无穷大就是开路了

网友:
20欧,你测得无穷大肯定是烧开路了

网友:
是不是东芝芯片那里的20V供电啊
如果是的话
可以直接飞线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