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关不了机

楼主(2010-06-13):
有台HP540机器插上适配器就开机   进系统关机就重启  按住开关直接关机一放手 就开机了   有人 知道  该往那里下手

网友:
自动加电修过南桥问题的。你这机器不太熟悉。仅供参考

网友:
南桥刚 做过 一样的 现象

网友:
做过是只加焊的吧!要换的

网友:
那就要找个图查一下ec啦!和南桥的各信号啦!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HP的机器COMS没电了也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遇到过DV2000没法关机的情况,好像是刷BIOS解决的,试试吧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有没有尝试放下电!~

网友:
遇到过把网卡的电源管理取消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