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0cpu换成e5300cpu后提示cpu出错,每次开机总要按f1

楼主(2010-06-13):
2140cpu换成e5300cpu后提示cpu出错,每次开机总要按f1。LG的品牌机,主板是华硕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的问题,刷个最新的试试。

网友:
2140其实是P系统的U,5300是C系统的U,呵呵,看看官网有没有新BIOS支持吧!

网友:
刷个最新的  BIOS  应该 没有问题  不过 品牌机  好像不提供 BIOS  更新!

网友:
是不是你把CPU散热器的电源接口插错地方?
华硕的板子,如果你把CPU散热器的电源接口插错地方,就会出现让你按F1,才进入系统的情况

网友:
这个就是BIOS问题,不过品版机的BIOS 不好找啊

网友:
刷下BIOS就能解决阿。。 。品牌机的BIOS不好找

网友:
说出型号,让大家帮你找把,就是BIOS不支持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提示什么要按F1  就知道是那里问题了

网友:
进CMOS里设置一下,然后再看是否出错

网友:
提示cpu出错。用原来的cpu就正常点的,而且还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华硕的主板换了CPU ,有很多有这种提示的

网友:
进CMOS里设置一下吧 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如不是 就去跟新下BIOS

网友:
E5300是45NM的CPU,这是需要主板芯片组支持的,一般来说要G31以上的主板才行的,楼主最好报下,主板的芯片组,如果芯片组支持的话,就只有刷BIOS解决了,品牌机没有BIOS不要紧,可以通过从别的BIOS里取出CPU微代码的方法,加到原BIOS里的,不过好象有AMI的,官方提供有工具的。

网友:
先看下BIOS里 能关掉F1吗 不行再去找BIOS

网友:
主板是ASUS的,就去ASUS官网找BIOS,刷了肯定好!

网友:
确定是主板BIOS的问题,品牌机的主板BIOS更新有些困难!

网友:
是不是你把CPU散热器的电源接口插错地方
华硕的板子,如果你把CPU散热器的电源接口插错地方,就会出现让你按F1,才进入系统的情况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问题       是CPU风扇插错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