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不能开机

楼主(2010-06-13):
接到手一片升技NF7主板,开机针有5伏电压,短接能拉低,现在到了IO那一步,不懂什么查了,IO型号是W83627HF-AW,请教下应该查那些针脚,,如果代换的话,又有那些型号可以代换呢?

网友:
查IO67脚到南桥的线路,看一下该脚是否有3.3v高电平

网友:
谢谢,那IO自己要正常工作的话,那是那个脚要有电压呢?开关针连接到IO,又是那一条脚?

网友:
乐天是服务小组里反应最快的老师了!

网友:
68脚要有低--高--低的跳变  73脚是南桥送给IO  72脚是到绿线 70脚RSMRST#3.3V高电平

网友:
查68#,67#,73#,72#,61#

网友:
是462的板子吗,,如果是把CPU座子中间哪个蕊片换了。

网友:
是462的板,为啥把CPU座子中间哪个蕊片换了?现在是不开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拆掉那一个?为什么要拆掉它?

网友:
68 67 72 73PIN,查有无跳变

网友:
吹掉IO的情况下,61脚有5伏电压,68脚无电压,67脚有3.52电压,72脚有3.93伏电压.73脚有1.15伏电压,70脚有3.52电压.
短接针时,68脚有0到4.92伏又到0伏的变化

网友:
这样的主板不怎么好修呀,,,,,我们现在都不修这样的主板啦,,,,

网友:
开机线就是和这个蕊片相连的 ATANSIC ATTP1什么的,八脚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什么都查完了,,最后跑后级开关线跑出来的,,有的不在CPU座子中间,,在旁边,,462很多都有这个蕊片。。

网友:
主要是学习中!这个板修好也没什么价值.谢谢大家指点了!

网友:
K7传说烧不死的芯片啊

网友:
太卡了图发不上来  你看看 CPU中间芯片

网友:
在板子上看到了,这个是温控芯片?他坏了以后,会开不了机子,是吗?

网友:
短接排针看看 3脚有无电压 如没电压 查前面 排针-I/O  如果有电压 6脚无输出 换这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adminxur 说的去查  如果没有这个芯片 把芯片拆掉 把主板上面这个芯片焊盘的3脚与6脚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