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007FPB怎么改通用板

楼主(2010-06-13):
现在的症状是。原来的板不能用了都。想改通用的,原来屏的供电和高压全部是19V。现在用通用的上去一插屏线就烧通用的驱动板。不插屏线。灯管亮的正常。原来屏供电是19V。屏肯定是好的,没事。因为原来那套板上去症状是。开始两个小时黑屏一次。慢慢的一分钟一次。症状就跟从起一样。开关指示灯和图像一起跟着从起。而且还是自动从启。最后慢慢就起不来了。现在不想用原来的那套板了。因为客户着急。就是想全部都改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改。实在是没办法了。各位高手帮帮呗。。。。。。

网友:
加个7812来稳压看行不,以前那块板我认为是滤焊或者高压包问题多你就修修吧,改的话不是很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