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朋友有一台dell 1330
笔记本
,现在夏天到了,玩游戏,装系统,打牌听歌都很好,就是复制大型文件的时候倒计时越来越慢,最后就死机了。问下高手,这到底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南桥过热的问题啊?
笔记本

网友:
1330的机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按通病处理一下,加焊下显卡再说

网友:
可能是过热引起的,把机子拆开清理下风扇,做下散热。

网友:
先简单在复杂。。。把机子拆开清理下风扇,做下散热。在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以上方法我都试过了,问题照旧,无奈之下更换硬盘试试看,结果是意料之外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
那就是你的硬盘有坏道。你用MHDD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