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DELL

楼主(2010-06-13):
机器本来花屏加焊显卡后就
掉电
电流到0。8 显卡拆掉也
掉电
仔细看过没掉东西 各路电压都正常 请高手赐教
显卡
掉电

网友:
利用板上的测试点测量北桥、南桥有没空焊,再考虑供电芯片不稳定引起,换芯片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是最不好修的啦 还是好好看看主板上有没有 掉间或是元器件有没有移位吧,上次我就出现过一回 还好发现是一个电容移位 了

网友:
还是把显卡补回去再量看下,万一显卡要参与检测呢!!!!

网友:
估计是楼主没有把黑胶布拿净....
加热后,胶粘掉了小元件

网友:
现在先吧显卡做回去看。还掉不?如果还掉那你看看显卡背面的MAX86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