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10-06-13):
有个方正显示器,可以开机,按开关后变蓝灯。马上又变黄灯。屏为黑屏。拆机后供电12V正常。无明显烧坏痕迹。接主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为蓝灯。

网友:
驱动板问题  先从VGA线到图像处理IC之间的电路  没问题再刷MCU程序。

网友:
楼上别吓人啊!动不动就驱动板问题,VGA线到图像处理IC之间的电路有问题的话开机起码会有:无信号提示框的!人家完全黑屏呀!看来故障比较难搞,给的信息太少了...有条件还是先擦MCU吧!最好用通用板试试.....先定位好故障区域再说!

网友:
楼上两位都别吓楼主了。以我的经验,一般指示灯能够变换,可以确定驱动板是正常的,起码可以正常开机,是没必要考虑驱动板的。楼主的这个机的这个现象,应该考虑高压板及灯管。如果高压板短路后烧供电保险,开机全部黑屏时很正常的,别动补洞就考虑驱动板。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测得给高压板供电电压为12.2    12.2    0.5    0.7    0   0

网友:
MCU工作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