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 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0-06-13):
求助 LG 未来窗L1510S 电源高压一体板, 一上保险就烧,拆下开关管(P7NC70ZF)检查没问题,拆下整流桥堆检查没问题。没有检查思路,请高手赐教下。
多谢!
求助

网友:
4OOV电容量一下看,对地电阻也要测一下

网友:
大电容检查了吗?还有那些小的电容。

网友:
加个灯泡一个一个的拆,拆到不烧了为止

网友:
脉宽调制?

网友:
查一下热敏电阻有没一起烧 ,如果烧 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PWM芯片 变压器有没短路

网友:
现在用一个K2645找换P7NC70ZF,保险不烧了,但是电源不起振,没有输出了,

网友:
同值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