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P 6515B问题

楼主(2010-06-13):
HP 6515B机器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这个机器是北桥集成显卡,北桥换过2个全新的了,BIOS也刷过了,屏线和屏是测试过OK,屏的开启信号没有,所以屏接口附近的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控制信号问题,屏的开启信号时北桥直接发出的。之前有看到过帖子说屏和VGA的切换电路什么的,有图纸但是看不懂那些是负责识别VGA插入的信号,屏接口和VGA所有的信号都是查过了都是到北桥的,希望各位仔细看完文章提供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就不会的,北桥是确定是全新的,而且我自己有个拆机的装上去也是同样的故障,2个桥同样的故障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搞了半天,原来待机开关坏了,,直接压下去短路了

网友:
我有个6535b,,,
开机一直在哪儿0.8---0.4

网友:
以前是开机不显。。两个锁型灯闪闪闪的
压北桥后可以显了
不小的咋的
装起后发现冷开机不行
连着开几次才可以点亮
继续干北桥
噩梦开始。。。
现在也值过球了
问题就是一直在哪儿来回跳变
偶尔一下可以摆起来1.45v
请问哈是不是桥坏了啊
不敢断定。。纠结啊

网友:
北桥没做好吧?

网友:
待机开关我测过了上面有高电位,没有坏的,北桥应该做好了吧,我做了3次了哦都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换个U看一下

网友:
   我感觉6515B 这主板板层里容易出问题。。。      楼主检查北桥旁边是不是有丢件的。。北桥下有没有掉焊盘的 。。。呵呵

网友:
你的屏线是怎么测试的啊?如果LCM_DDCPCLK和 LCM_DDCPDATA断线的话就是你现在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