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不充电

楼主(2010-06-13):
  芯片组:INTEL965GM+ICH8_M
故障:不充电,用适配器开机正常

充电芯片是MAX1909

主板同事修过,充电电路周围芯片换了一大圈

接过板,目测无掉件。上电池,接可调电源。电流0.04确实不充电

但是充电指示光亮红光

这说明EC已经检测到了电池。而故障应该还在充电电路这一块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充电时会有  嘶,嘶  的声音发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声音多半是电感发出的

二话不说,把L2换了。心里很得意,这么简单。唉
上电池,接电。看,呃!还是0.04主板发出  嘶嘶   声仿佛也在嘲笑我无知。看来没这么简单
难道不是L2发出的声音?是其它芯片发出的吗?就是这个念头让我走了弯路
听,耳朵贴在板上听。想听出到底是哪里发出的声音。可最后只证明听声辨位不是我的强项
当然,到后面也证明这样是行不通的

既然这样,那就老老实实的查吧。单独插电池量接口12345PIN正常。5脚有11V电压,说明电池
基本正常,接电源,这时发现问题。5脚在插外接电源瞬间18V,然后变小直到1.几V。电压为什么这么
高呢,正常充电应该在12V左右的。
在静态下查Q5,Q6,D3    MS正常

上电查Q5发现问题,上管G级电压高达18V.这是不正常的,应该是15左右才对

到这里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要么1909坏,要么它的工件条件不满足
因为芯片同事换过,那就查它的工件条件吧。当查到25,26PIN时电压为0V。原来断线了
一般维修这时可在附近飞线,但我们这里板修出来裸板销售的。明显飞线是不行的,要尽量短,隐蔽。

测量发现只是R22到两焊点断线,见上图。很好,接好线,可以充电啦

网友(点评):
论坛可以贴图。干嘛引用外部的!

网友:
不太明白,断线了,I/O还能输出18V

网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图
在电路图上看像是那两点断了就无法输出现18V
但事实上图中R22附近的交点不是在一条线上,而是在R22两端引出了多条线。而主线没断
电路图为好看整洁才整合成一条线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很多人看不懂图纸,下面简单画下

红圈部份断了
关于G级电压,不是算来的,对那个不是很懂,而是这种板修的多。

网友:
断的是不是检测线呢?我看应该是。

网友:
25。26PIN是什么功能,为什么26也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