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无信号正常,一接信号就关机

楼主(2010-06-13):
一台17寸明基液晶显示器
电源和高压板一体的,驱动板和屏电路也是一体的,两块板
不接信号图标正常,提示无信号
一接上信号一闪就关机了,再开机也是一样,一闪就关机了
不接高压灯管,不会关机
5V正常,15V正常,一关机后12V变成22V,5V还是正常
用单独高压板试也一样,一闪就关机

查了几天都查不出问题所在
大家帮我分析看,会是哪里的问题
电源还是高压板?
驱动板是一体的没办法换,不接灯管,接信号时不会关机,驱动应该没事吧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在接上信号时,关机后在屏上能不能隐约看到内容?如果能那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你可以采取去保护的方式来检查。等到排出故障后再恢复电路。

网友:
用外接电源和单灯高压板分别测一下各灯管的电流。电流不相同会产生一闪而灭的保护。

我的分析是,无信号时灯管的亮度低,电流也低。相差不大,接信号后亮度大。电流也大,若灯管有问题就会产生电流不同,从而保护。对不对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不管对不对请回个信。哈哈

网友:
两个问题 一是高压性能下降  二是灯管老化或漏电造成高压板保护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

接信号时关机,就是连电源灯都灭了,不接灯管时不关机,绿灯一直亮着
今天再找个电源再试试,顺便测下电流看看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吧  因该是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飞利浦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首先,换外接灯管点屏,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如果,还闪一下就关机,就换一套通用板试试~~~

网友:
老問題 大家試試對電源高壓板仔細全板補焊一定解決...

网友:
灯管灭了把,试试灯管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经过一天的详细检查和代换确定是电源问题

测电流太麻烦了,我用代换法,用高压条+通用板+外接电源-试本机的灯管
能点亮,白屏(因为没有直接驱动屏),输入信号5分钟没事

1排除灯管老化和漏电

找个电脑主机电源,用12V和5V分别接本机的15V(相差几V无所为),5V接5V
试机正常,能点亮,接入信号正常,开机5分钟没关机

2应该可以确定驱动板和高压板没问题

再试原机电源板12AD40(没见过这种型号)+8N60
在接入信号的几秒钟15V降到13V,马上关机
应该带负载能力差,12V整流管代换无效,电容代换无效
初级加焊无效,300V代换无效
现在又碰到难题

网友:
你把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脚上的小电容换一个试下

网友:
三个月前我修过一台和LZ同型号同故障现象的LCD,把我折腾的好苦。
1、换高压板还是一闪就灭;
2、外接灯管也是一闪就灭,
3、断开板上供电,独立用外接12V、5V对机器供电,还是一闪就灭.......
     最后是去掉它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从主机上引入12V供电,另用一个7805输出5V供驱动板和屏,这才搞掂。至今使用正常。
     明基这个型号的LCD设计上有些欠妥,如果驱动板坏了,几乎就废了。

网友:
这种现象滤波电容问题比较大    换输出级电容试试    没有鼓包也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12V、5V电压不正常,主要查12V、5V,滤波电容。你不好查的话,就直接把12V、5V的滤波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机器还常有这故障:有时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

网友:
嗯,替换法直接点,不是灯管高压,那就是电源,我也修过电源接电电压在跳变,不断的,接灯泡不是特别光,但也是常亮,这问题很难搞,电容,开关管,整流管都换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