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充电电路的分析有疑惑(求手上有该本的朋友给个测试数据)

楼主(2010-06-13):
肯定很多朋友都修了不少HP NC6000,对其充电电路肯定也非常了解。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到该本由LM324和431组成的充电电流输入电路设计的非常巧妙。今天刚好下到一张该电路图图纸,仔细看了看,虽然看懂了,但还是有一些疑惑,希望能有高人指点下。OK先上图

首先简述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在充电状态下,当流过R1036和R1035所组成的电流超过8A时,既+VADP1比+VBATA高2.5V时,LM324的第8脚输出高电平,通过Q1003和Q1004将1772第3脚电压拉第,根据1772的PDF,其第3脚是输入电流大小设定脚,既通过该脚的电压可以设定相应输入源的最高电流值。 也就是说当+VADP1比+VBATA越高时,就1772第3脚的电压拉的就越低,所以准许输入的电流就越低,反之则越高。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看不出 有什么巧妙的地方。别着急,请接着往下看。
根据刚才的叙说,请看电路图,LM324的负电源端接的是+VBATA。而其正电源端是通过+5VS升压成大约10V来供电的,好了现在请问:假设+VADP1等于19V,输入电流等于10A,经过计算可以得知此时+VBATA等于16V,既是说LM324的负电源断电压还高于正电源断,呵呵,根据电路原理LM324根本不可能工作,那么岂不是与上面电路原理分析互相矛盾?(关于这个答案我会在下面揭晓,当然肯定有高手明白的也请先别说,请大家自己分析下,看看自己究竟能不能找出问题)个人认为这个地方比较巧妙,看了好久才明白。
接下来在来说324的第7脚,其原理也差不多,不过就是其6脚和13脚直接连接,这里稍微复杂点,等下面说道324的最后一个放大器,大家就可以自己分析出了。324的7脚输出通过控制Q1002和Q1004连接到南桥的GPIO11脚,该脚是一个复用脚,一个就是GPIO11,另一个功能是
SMBALERT#。关于该脚我只找到一个功能描述,大意是说当该脚输入高电平是所有的GPIO都变为高,反之都为零。至于另一个功能希望有知道的能指点一下。
关于LM324的12,13,14脚所组成的是一个震荡器,这个不用多说,多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现在要提出的第2个问题就是当324的14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通过D6009的1和3脚将会把324第8脚输出的高电平拉低,当然因为D6009的管压降的作用,Q1003可能还是会导通的,但问题是:首先假设D6009的管压降是0.7V,那么最终在Q1003发射极形成的是一个最高10V,最低0.7V的震荡波形(频率受LM324的14脚输出控制,并且是相对与Q1003基极)那么通过Q1003和Q1004输出到1772的3脚也是一个大约0-2V的震荡波形,关于这个问题希望有高手能指点下。当然我也分析了下,但我的分析结果好想有点牵强。当然就算再牵强我也会在下面和第1个问题的答案一起贴出来,请知道的朋又指正。因为有交流才有进步嘛!

网友:
好了现在接下来说第1个问题,个人认为其实是324的正电源端电压一直都是高于其负电源端电压的,所以不存在上面所提的哪个问题,请看电路图。具体原理就是因为电容C1003接如的结果,因C1003正极接在324的正电源端,负极接在324的负电源端,滤波的结果就是使得324正端的电压永远高于324的负端(请手上有本的朋友测下324的正负端电压,帮我验证下是否如此。然后在去掉C1003测试324的正负端电压以验证分析是否正确)
关第2个问题,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因当输入电流一旦大于8A的时候,通过1772的调节作用就会使得输入电流减小下来,一旦调整到输入电流小于8A则324第8脚输出的就是低电平,所以
324的14脚输出的波形是不会影响到Q1003的发射极的。因为输入电流小于8A这是其实不需要Q1003导通的。当然也不是说324的14脚输出就全无作用,可以假设在输入电流超过8A很多时,这时Q1003和Q1004完全饱和,将1772的第3脚电压拉到接近0V,根据1772的手册,这时1772就会将输入电流也限制在一个很低甚至是0A的水平,这显然是不能充电的,因此324的14脚输出波形就可以调整Q1003一直饱和的状态,从而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不过我觉得这个分析好象缺少了点什么,就显得有点牵强。希望能有高人指正。
关于324的5,6,7脚所组成的电路就不在多说,当然如果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就请留言,那我也将自己的一点分析心得帖上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电路差,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没修过本。图纸中好多信号名字不熟悉。。。

网友:
呵呵,希望饼哥不是在忽悠我。简单的说,根据我的理解,假如U1000出现开路性故障,那么就会出现能充电,但充不满的故障

网友:
真的,希望楼主完整说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不要东一句,西一句的~

网友:
呵呵,那么就请包子大大指点一下了,但是我相信大的方向是不会错的,只不过在一些细节上肯定是有不怎么完善的地方,恳请包子大大指点指点

网友:
还有个人认为包子大大所谓的复杂是针对整个充电电路来说的,但我所讨论的只是针对324和U1000所组成的电路,后续不在讨论之列。当然我说的也比较简单这是事实,因我只是来请求有本的朋友给个数据所以没详细的阐述。另外我也说了自己都还有觉得牵强的地方,因此有不足是难免的,正是这样才需要交流嘛。所以恳请包子大大能帮我指出不足的地方。多谢!

网友:
不会 只能帮顶一下!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一个,昨天没看到这个回复,现在在公司手上没图纸,我相信包子大大肯定没仔细看我上面说的,10A限流值只是我假设在电路有故障情况下的一种可能。另我在上面也提到了,该电路所能准许的最大的输入电流是8A,所以实际的工作电流肯定是小于8A的。我也相信包子所说的3.48A是正确的。但这与我的分析并无矛盾的地方,因为我只考虑的是U1002翻转所需要的条件,并不是具体求限流值,这中间的差异肯定是很大的。同时还想在补充一点,我的理解是包子大大所说的3.48A是指的最终电池的充电电流,而我所说的8A是指的是充电情况下电源能输入的最大充电输入电流。这在概念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电流。至于包子说1002的正电源端是+VBDC+5V,这个还要回去看下电路。但不管怎么样非常感谢包子的回复和指正。

网友:
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 讨论中来,只有交流才有进步嘛!不是有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看,这个324的供电+  跟楼主意见相同。。。我的电路太差了。恳请赐教什么叫电荷泵电路

网友:
呵呵,我来帮包子回答一下饼哥,电荷泵电路在这里简单的理解就是利用MAX_LX5,这是一个开关信号,我记得好象是接在一个电源的电感和上下管的之间的公共点,这是一个方波,具体说就是当MAX_LX5是低电平时,5VS通过二极管对电容,当MAX_LX5是高电平是则5VS和电容上面充的电压一起对负载放电,理想情况下,比如MAX_LX5占空比很高时,就可以在负载上得到大约2倍的5VS也就是10V,但实际上很可能是达不到的,因为要受MAX_LX5和电容充放电时间的控制。所以包子说的是具体数值,而我说的10V则是简单处理了(为了方便叙述,因只是做一个电路原理的简单分析)。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理解,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指正。另外我还是认为324的正极电源端因该是等于VBATR+这个10V,具体等晚上回去在看看电路

网友:
刚仔细想了一下,包子说的+VBDC+5V是比较准确和全面的,这是我的失误,我见到MAX_LX5就把他简单理解成了这个MAX_LX5的幅度就是5V,MAX_LX5是5V的情况下那么该电压就是大约10V,但实际上他很可能不是5V,因此准确描述因该是等于5VS+MAX_LX5

网友:
不错,谢谢大家的分析。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自举升压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开关信号的幅度有点差别

网友:
MAX_LX5最高+vbatp,最低0,平均电压就是5V。
324的+电就是10V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 大错特错 你已经误入歧途了 你说的不知所云 还自以为很正确 这里的问题很复杂 待我研究清楚了 来为大家一一回答

网友:
  首先 我还是比较欣赏lz的学习精神和勇气的 勇气就是不管对错 敢说 比如敢说虽然看懂了 呵呵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看懂 我现在是就事论事 我个人和楼主没有任何私人恩怨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我觉得楼主敢发这样的贴 可能早就准备板砖无数了 如果我说话过分 还请海涵
  首先第一点 楼主就理解错了 根据431的pdf 我们可以知道 这里的电压

  根据这个示意图 我们可以知道 vk=vref 这里 vref=2.5v 详见pdf

网友:
不明白431 324他们的负电源为什么接+VBATR

网友:
  昨天分析有误 昨天那条烂网 使我害怕编辑半天的结果付诸东流 导致把不成熟的东西发了上去 以致误会 不好意思
  言归正传
  上回书说到 pwm电流的lx处的电流是应该峰峰值在0-vadp的电压 见拙图 这个电压引入到了这里 为了大家避免频繁上下拉帖 我还是发在这里

  当MAX_LX5处在0v的时候 +V5S通过二极管给两个电容充电 左边一路和升压关系不大 我们先不管 右边一路+V5S在c1015上充成上正下负的电压 而当MAX_LX5电压从0v上升到19v的时候 如示意图

  这个19v和上次lx5在低电平时候给c1015所充的上正下负的电压叠加19+5=24v电压给c1003充电 导致c1003上端的电压可以达到24v 因为其下端的电压是在19v左右 所以 u1002的正负端的电压是5v  参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a0764601009695.html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来自 广东深圳
R1001和R6036,以及R1006这几个两端的电压是被U1000给嵌位在2.5V了的,所以无须计算R1000的电流.同时流过R1000的电流是有流过U1000和R1001的电流之和,因为U1000的作用,所以流过,R1001等几个电阻的电流是固定的.而R1000的电流是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