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2显示器有显示,但很白,图象几乎要看不到了

楼主(2010-06-13):
前天从收废品的手里买下这个显示器,拆开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有被拆下两个两件。
一个是保险(我量了下已经坏了),还有一个大的管子,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所以就用benq的高压板改了下,点屏,发现屏幕有显示,但很白,只能看到一点点图象。以为是高压板不对,于是网上订购一块原装板,今天换上,还是一样状况。从侧面看屏,能看的稍微清楚点,
也可以进入菜单里面更改,但不论怎样该,还是恢复设置,都不起作用。从网上看的优派的进入工厂模式方法,也没有进去。不知道是程序坏了,还是屏的问题,或是被人把显示器的偏光膜等安装错了。请高手策教

网友:
这种现象屏的可能性很大的。有条件的话代换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大多都是人家动过屏里面的东西了修复的机会不大。

网友:
去找个一样的数据擦上去一般都会解决的!

网友:
楼上的,写数据不会解决的,是屏的问题。楼主可拆开屏看看屏的DC-DC转换电压,主要是VGL和VGH电压,VGL电压一般是有负6~7V的,如果这个电压低,会出现白屏的。还有就是检查下偏光膜。

网友:
哦,说错了,负数值越小时越大

网友:
这个是屏的故障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很多啊,二手的就是不大好搞。主要是不清楚最初的故障现象及原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我遇到过好多这种现像的了用通用板点亮还[是这样

网友:
液晶屏电路上有个存储芯片,类似24C,25xx之类的串行存储器,那里有液晶面板的工作参数,可以找个相同的屏把数据重写下,或者会用WINHEX修改里面的参数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经找到故障点了,是屏电路上的一个BARAA的八脚IC烧了,我淘宝上订了3个,明天到了换下,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就是屏上的BARAA的八脚东西烧坏了,淘宝订了3个,才3块钱一个,换了就好了,起初屏有点画屏,重插屏线就彻底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