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维修方法

楼主(2010-06-13):
如果debug灯没有显示或者直接停在一个不正常代码,则需HW工程师进一步量测信号以定位问题。
  1. 测clock信号。首先量测系统的各种clock是否正确产生,如果正常继续后面量测分析。
  2.测时序信号。量测PWRGOOD(南桥发给CPU)和 PCIRST#、CPURST#(北桥发给CPU)信号是否正常按照我们的timing 图中的要求和示意产生,如果正常无误则继续后面量测分析。
  3. 测BIOS地址线。先从BIOS ROM开始测量看CPU是否能正常解码到BIOS读取代码。因为EC Code和system共用一个BIOS flash ROM,但是目前    EC的code(64KB)放在低位的地址空间,只用到了A0-A15 address线,可以在插入adapter关机状态下测量A16-A18应该没有地址信号,而A0    -A15则有地址信号的变化是因为EC在运行。用示波器探头点到A18,开机时抓取地址信号,如果有一段地址信号变化则基本表明CPU已经读    取到BIOS的CODE,可能是code 有问题才导致不能继续run下去。请BIOS 协助在code的最早的位置设定断点和诊断代码分析以逐步分析问题    。如果开机后BIOS ROM A16-A18上都没有解到CPU读取BIOS的地址信号动作,则需进一步量测上一级总线信号以判断是那个总线上的设备有    问题。
    注: CPU被Reset后,所有的状态被clear到一个硬件的缺省状态,并且clear L1和L2 cache。然后CPU开始从0FFFF-FFF0H的地址读取BIOS    的第一条代码执行BIOS程序,所以从最高位地址量测比较方便。
  4.测LPC总线。因为我们目前的架构BIOS总线是从LPC上经过EC(PC87591) Bridge过去的,所以需要进一步判断LPC上是否正常解码到CPU 的发    出的解码信息。开机时用示波器测量LPC上的Frame#信号看有否低电平的信号变化(为什么测Frame#,因为Frame#用来启动一个总线周期的    传输,更详细内容请自行阅读LPC spec)。如果有信号则说明EC有问题,没有把LPC的总线周期传到BIOS上。如果没有信号动作说明LPC上    也没有解码出CPU的第一条读取指令信息。
  5.测PCI总线。通常LPC总线是从南桥的PCI-LPC bridge转出来的,所以当LPC上没有动作时,就要量测PCI的总线上是否有解码到CPU 的第一    条指令。也是开机时用示波器抓PCI的FRAME#信号看有否低电平的信号动作。如果有信号则说明南桥有问题,没有把PCI的总线周期传到PCI    上。如果没有说明PCI上也没有解码出CPU的第一条读取指令信息。
  6.测Vlink或HUB-link. 因为PCI是由北桥和南桥的点对点传输后在南桥内部转出的,所以 此时要进一步量测*link上的strobe#信号是否有动    作,以判断北桥是否把CPU的解码指令传下来。如果有信号则说明南桥有问题,如果也没有则要进一步测量host bus。
  7.测host bus. 开机时用示波器抓host bus的ADS# 信号,如果有低电平的信号动作,则说明

CPU有发出BIOS的执行指令,而北桥因故没有正确解码该总线周期,需要check的北桥的电路原理图和焊接质量及物料是否有装错等等因素。如果也没有则说明CPU电路有问题,不是CPU坏了就是CPU的电路原理连接有误或者工艺或者物料装错等等原因。

网友:
经典!!不过这些信号是不是用模拟示波器抓不到呀?要用数字的?甚至有些还要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经典  学习了  不跑马的板子太难修了

yzz163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把楼主的话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出来,首先是测量供电,时钟,复位等硬件工作的主要条件,接着打到BIOS的A16-A18的地址总线上面,看有无波形跳变,如有,则BIOS损坏,需要刷写BIOS ,如果没有,则检查LPC总线的FRAME#如果有,刚EC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还没有,则检查PCI总线上的FRAME#,如果有,刚南桥损坏,如果没,则要继续向前级检HUB 总线上面的STROBE#信号,如果有跳变,则南桥损坏,如果没有,则要检查HOST总线上面的ADS#,如果有,则北桥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还是没有,则要检查CPU

网友:
这文章写的好,论坛里面就缺这个东西,不过不跑码是最难修的了。还有开机就post 1个代码的

网友:
写得很详细对于我们这种新手很管用,不过还有很多英文含义还不懂是啥意思

yzz163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四楼的把楼主的翻译了一下,不然我有些看不懂,也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帖子确实好,以前只会看电流大小及跳变来判定南北桥的哪个引起,不懂信号判定,就是有图纸也不知道怎么个顺序查信号。
如果能结合个实例分析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