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6-13):
一块精英GA-8VM533开机跑C1---0D---50---FF    有报警声   屏幕不显示   是哪的事啊   这些代码该从哪查起 ?    内存和CPU都换过了   确定是主板的事了   但不知道该从哪入手  请教

网友:
50代码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压下CPU座.南桥.北桥。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压桥看看有没效果

网友:
这板应该是技加的吧?这个板最易坏BIOS了,重刷下看。

网友:
刷下BIOS 试试  应该就好

网友:
BIOS坏或者COM口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