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修主板

楼主(2010-06-13):
其实示波器在我们这个维修过程中用的并不算太多,毕竟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大部分故障都可以用常规方法来解决!
这里不针对具体机型来简单说明一下我自己使用示波器维修时的常用动作:
一:针对常用信号的测量
1.ADS# :地址状态信号 通过示波器X10档,周期  10ns时可以可以看到相应波形,说明总线地址被置有效,地址传输通道正常
2.CPU、MCH、ICH、PCI、LAN、HDD、NEWCARD、等时钟信号来判断相应CHIP是否满  足必要的工作条件。
2.PCIRST# :由南桥发出的PCI总线复位信号 正常情  况下开机时有一个3.3V的上升沿来复位PCI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并同时产生PLTRST#  来复位北桥。
3.CPURST# :由北桥发出的CPU复位信号 此信号也是一个单  纯的3.3V上升沿电压信号,正常时CPU的运算器与控制器才能被复位工作.
4.RMRST#  由EC发出的电源恢复信号 此3.3V电压信号用来复位南桥的SUSB#和  SUSC#信号,如果此信号异常主板将无法加电
5.SMBUS/DATA、CLK  SMBUS总线的数据与时钟信号 这两个信号非常重要,主板上  所有的硬件(battary,ram,graphic card,hdd,odd等)信息都要通过这两个信号  来传递到南桥。总线在获得相应硬件诊断请求时,CPU会发出相应的寻址信息,并  有SMBDATA、SMBCLK来读取相应数据。
6.LPC BUS  LPC总线 有EC、DOCKING等送往南桥。可以通过测量LAD0-3当中的任  一根数据线的时钟周期变化来判断总线所检测到的硬件。
   H、VSYNC  行场同步信号 通过测量此信号(场  信号频率较低,要把周期调到1sm)来判断CRT有亮无显示时是否是有行、场信号  异常造成的。
二.针对电源的驱动信号
  当某组电源异常时,而无法判断故障位置时,可以通过示波器来  观察哪一级的驱动信号异常!
1.FB、OSC  POWERCHIP的参考电源震荡信号,如果异常将无法输出REF参考电压,  整个CHIP将无法启震工作.,
2.DRVL、DRVH  POWER MOS 的驱动信号(一般在150KHZ~300KHZ),通过瞬间测量  此信号来判断在无电压输出时那个MOS这边有异常。
  当有加电瞬间掉电的情况,而每组电源的POWERGOOD信号有都  直接并在一起时,由于万用表的反应速率太低,无法测量到那组电压异常时,可  以用示波器1ms X10能清晰准确的看到。

yzz163 -30 严禁重复转发文章,警告一次!
蔡义洪 -5 楼主完全照搬别人的资料而且论坛里以前就有 ...

网友: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波形?确实应该上个图

网友:
好象是杨广林的作品

网友:
楼上兄弟,你来错地方了。不要分没拿到,号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讲一下DELL D600 的两个信号DAT_SMB和CLK_SMB在开机电路中的作用,这两个信号会不会影响到不触发。

网友:
看来是摘抄的  老大警告了

网友:
根本不可能,这个讲解的有点问题,我们知道CPU复位过后会发出ADS#到北桥,但是这个信号我根本测不出来他的波形,至少我到现在为止没测试出来, 还有很多,比如RMRST#通知南桥待机OK,只是知道IO发出,但是测量不到。等等很多信号都是测量不出来的,一个大概。至于楼主在下面所说的,FB OSC等信号会导致REF不正常,这个我真不知道。我一般认为PWM分为2种模式,一种是芯片根本没工作,下管G极美电压,另外一种是下管G极有12V电压,这种是芯片保护了,就要检查反馈,反馈其中就包括了FB COMP 等,小弟愚昧不知,认为REF只要芯片供电正常就会产生,包括BOOT,PVCC,VID等

网友:
不知信號太快了不容易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