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8500GT512MDDR2

楼主(2010-06-13):
前段时间收了个花屏的8500GT512MDDR2的,3星IC,检查过零件没掉,电压正常,跑MATS显存报错,但一直都没显存换,直到前两天搞了个7200GS256M坏卡,内存颗粒是奇梦达的,据基地上的大大所指是可以代换的,用MATS测了结果为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C03 a40-a47为读写错误,c03为读错误。上基地找了下定位,回去记错了当成C40-c47,结果把M7换了,觉得奇梦达的显存难焊,觉得焊的不好,跑了一下测试变成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C03 C36 C37 C44 不过这样一搞就表明基地上的定位是没错的,也得到了一颗确定是好的DDR2颗粒,今天吧那颗从M7位置拆出的显存焊到M3位置去,差点把焊盘搞掉了,又把M7那颗拆出来重植再焊,一跑跟第一次一样,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C03。原本不想搞GPU的,但也没办法了,没工具,上BGA焊膏,拿起8205开300度吹GPU背面,吹到焊膏冒烟了,再反过来放上一个铜柱,开到375度吹,感觉很吃力,一分钟后GPU冒了一个泡,但还不动,第二个泡再起来了,GPU可以动了,动一下降温上机,不花了,跑测试都过了,现在就用这个显卡上网。不知会不会复发
总结:
1.GPU起泡不一定会挂。
2.8205加焊无铅太费劲了。
3.之前在GPU上涂一些焊膏没那么容易冒泡。
4.mats测试要输入mats.exe才能保存错误报告,输入mats不保存。
不明白的地方:
1.显存一般掉哪跟线会一半报错?
2.MATS中读写错误与GPU或显存虚焊的关系?
3.显存的工作条件有哪几个?之前修9550好多张了, 一张也没搞好,大多是8位报错的。但换好的显存不行,加焊GPU烧挂了。

网友:
看不懂最后一幅图,可否讲详细点

网友:
那个是定位图,配合软件包错位来确定具体显存的。

网友:
控制线有问题会8个数据位报错

网友:
通道管理不同,DDR2就是这种方案。

网友:
GPU好像都起泡了,估计用不了多久,温度太高导致的

网友:
不明白 在花屏的时候是怎么测试出来那个坏了的 ?如果是一点点花屏的话,还可以看到 ,但是要是花屏非常厉害得怎么办呢?清高手解答

网友:
GPU确实是冒了两个小泡 ,控制线是26,27那两根吗?盲进DOS打开MATS,MATS会自动保存一个report.txt的报告的。

网友:
(8Mx16)DDR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