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待机电流过大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3):
型号:DELL 700M
芯片组:82801DBM+855GME
故障:通电不显,待机电流0.19A过高,有短路。
   接机和客户谈好价格,开始动手拆机,目测主板,发现有被修过待机芯片,还好动的地方不多,本着保守原则,直接找了个MAX1999换后,上电还是一样电流过高,测3,5V待机没有出来。按开关无反应,测其它电压都没有出来。用手摸1999发现烫手,芯片是新的不可能坏啊。可能是哪里短了。手上只有710M的图就打开来研究下了。首先看MAX1999的工作条件,20PIN的V+19V正常,6PIN的SHDN#常。3,4PIN的ON有5V正常。18PIN的LDO5有5V,25PIN的LDO3只有0.35V不正常了。

好像问题出来了。
查LOD3的3D3V_AUX供电,同时也供到南桥,经D25,D26,BC146,转换成ICH_VBIAS给南桥供电,

让南桥在待机下能工作,晶振也能起振。现在3D3V_AUX电压这么低。怀疑南桥短路引起的,用示波器测晶振无波形,南桥没工作。取下D25,一边3.3V,一边0.几伏。同时测MAX1999,LOD3有3D3V,待机3,5V也正常出来了。看来是真是南桥挂了,上机台直取南桥,在焊上D25。上电待机0.01,按开机正常。烤机一小时没问题,哈哈等着通知客户收钱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新手,请问3,5V待机电压哪里可以测的到呢,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找到待机芯片,就可以测到了。它旁边的电感一般就可以测得

网友:
没看懂,求解BC146何用?

网友:
我也没搞懂BC146是干什么用的?希望高手能解释一下。电容隔直通交,D25,D26,BC146再转换成ICH-VBIAS,我觉得这条路行不通。看电路3D3V-AUX电压过低好像和南桥信号ICH-VBIAS关系不大,倒是可能和由南桥RTCRST#有关系。

网友:
楼主的描述是有错误的,LDO3是给RTCRST供电的。这一路短路的故障在实际维修中碰到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三星的一些进液机,几乎都有点通病的味道了

这种故障,通过量CMOS电池的电压可以迅速的看出问题来。

网友:
这种问题 只要测到  1999的LDO3电压不正常    大概就知道是南桥问题了  因为LOD3的3D3V_AUX供电是同南桥相交的   只有南桥坏了  才没电   南桥  应该  有点温度高吧

网友:
南桥短路待机的时候是不是就发热了呢

网友:
向楼主学习字。我修好过好多台,就是没有细想什么问题。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请教下:从第二张图看,D26是个二极管,南桥短路能拉低ICH-VBIAS点的电压,会通过这条路拉低3D3V-AUX的电压吗?

网友:
楼上的兄弟分析得对,楼主给个说法。我也没看明白您那怎么个拉低3D3V-AUX这个电压的。别是遇到关键问题你就简略带过啊!!给个详细的解释

网友:
估计是楼主摸到南桥发烫了吧!!!

网友:
VBIAS只是个偏置电压,供电的应该是VCCRTC才对

网友:
LDO3短路的多。。。

网友:
分析的有问题,明明rtc 难道隔着反向二极管也能过去

网友:
楼主修的是700借用的710的图纸,大家好像没注意吧

网友:
刚入门的看着还是费劲,要是再说的白话就好了。

网友:
710和700 是不是一样的啊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