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T40 跑83 84 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13):
今天  遇到台 T 40  跑83  84     其它都正常     没见过跑83  84  的   有修过的朋友没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一下安全芯片

网友:
83、84还没过CPU,

网友:
安全芯片没上  就走这样的代码  我遇到过的  当时是加焊了显卡 结果走83   以为是做死了

网友:
有没有测试下内存!~换个内存条看看!~

网友:
同意安全芯片问题,可以刷个无安全的bios试试。论坛里有的

网友:
安全芯片 一般85  83 84   很有可能

网友:
忘了说句    安全芯片是  最早想到出问题的  部 件    这种情况  就  安全芯片  BIOS   南桥  三种可能  三个都换了   不行

网友:
安全芯片没上是跑 85 87

网友:
还没开始跑码呀,测量各桥的地址信号线是否正常

网友:
安全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