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正常,工作一会就会自动降低分辨率

楼主(2010-06-13):
今天我接收一台飞利浦15液晶显示器,刚开始试机正常,可是开机一会,机器的分辨率就会自动的降下来。这是怎么回事。我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可是故障依旧。我又补焊数字芯片,可是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我又把屏上的大芯片补焊一下,试机后后果更严重。我不死心可不能把客户的机子搞坏了。过一会试机却又正常了,试机两小时后故障再现。我很纳闷。是不是屏上的大芯片在温度高的时候工作不稳定。刚焊完芯片的温度肯定高,机子工作一会温度也会高,所以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故障。要是换掉了这个芯片是不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芯片。所以写出维修过程和大家共勉。

网友:
“工作一会就会自动降低分辨率”???分辨率应该是主机送来的呀。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以前见过屏忽暗忽明的现象,着问题是显示器调节开关的问题,长时间按,弹不上来了,楼主说的,不是很明白~!~分辨率自动变,还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
为样的问题一般都是一些小元件如小电容  电阻热稳定性能不良造成的比较难查

网友:
元件热性能不佳,出现故障时用家用风筒冷风档吹怀疑部位,即用降温法

网友:
分辨率同主机显卡对来信号 显示器只是适应这个信号罢了,,,你问题没有说清

网友:
同样的主机用别的显示器没有问题。我可能没有说清,出现故障时画面就如同进入安全模式的画面一样

网友:
刷新率是不是高了,屏幕自动保护恢复成最低分辨率了?

网友:
可以看下分辨率变了后屏幕内容是不是不完整,若完整就查主机,若不完整就是屏幕保护了。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接其他的主机试试。弄清楚到底是乃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