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投影机菜单正常 图像只有红色

楼主(2010-06-13):
第一次接手投影机 权当学习 故障现象: 菜单显示 颜色均正常 很纯正 但接信号后只有红色能显示 透出来的光也是红色的
这基本是什么地方问题 因为新手 问的也笼统 请大家见谅
型号是:XG-F320XA
信号

网友:
看看视频是否正常,如正常,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了。查VGA输入到VGA信号处理这一段位置。问题八九不离十。

网友:
果然不出你所料 用AV端子输入正常不缺色 但客户催的太急了 没时间再检查VGA部分 刚好手上有带AV输出的电视盒 直接套上交货 反正客户只看电视用

网友:
嘿嘿。。。解决VGA方面的问题,熟手的话从拆机到完工一般最慢在30分钟内解决战斗,那怕是VGA处理采用无铅BGA封装的玩意。(收费一般在400以上,少于这个价一般不会帮客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