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mx 板子不正常启动后,会坏bios?

楼主(2010-06-13):
今天接到一个板子,客户声称重装系统可以用2-3天,然后就死机,蓝屏。重启动之后就卡在bios界面,必须放电,清除bios才能正常启动。
后天上班再处理,到时候跟大家通报
重装系统

网友:
可能是BIOS坏 可能是桥空焊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款型号。 有掉电的故障。网卡旁边的一个芯片发烫。没修好过。。。

网友:
这块板子,北桥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