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和HP DV3000的高压条一样吗,或能通用吗

楼主(2010-06-13):
大家好,我想借贵论坛问一下HP V3000和HP DV3000的高压条一样吗,或能通用吗,我看淘宝上的照片一样呀,怕发错来这里问一下各位,在此先谢过
照片

网友:
一样的
可以使用

网友:
可以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一样的

网友:
仔细看下是不是一样的接口和主要线路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可以用的!一样的!

网友:
一样的啊 v3000和多dv000的屏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
放心买吧 没有问题

网友:
把您的高压与对方的图片对下,就可以确定了啊

网友:
确定一样!以前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