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67

楼主(2010-06-13):
我有台明基FP767显示器出故障了,表现为屏幕和指示灯亮一下就暗,然后又亮一下再暗,如此反复循环,请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先检查滤波电容。

网友:
我们一般看看高压板是不是有问题,在看看开关是否也有问题,在看看电压是否正常。这样的情况滤波电容爆的多。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送修吧!

网友:
先拆出来看看是不 是有电容爆的  还有就是按键漏电的  高压坏

网友:
谢谢各位,经检查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一C5707击穿了。

网友:
晕!C5707击穿后,应该要烧断向高压板供电的保险的,这样一来不会出现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屏也不应该亮的,除非是C5707烧后引脚虚焊,与电路板之间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