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不触发

楼主(2010-06-13):
此机 到手时是 大面积进水,南桥 io:8763 都有水。有些地方已发白。见此状便用洗板水整板刷一遍, 在烤箱烘了 一小时。取板插电 待机电流0.23A,有地方短路,用手试模了 几个芯片发现南桥巨烫,找了一个拆机的桥片换上, 插电待机0.01A,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流表一点都没变,不触发。只能再按开机电路维修思路继续了,在基地花了10金找了以图纸 如下无私贡献给大伙简单看了一下图纸 开机信号是直接到8763的95pin,用表量了一下 有3v,按一下开关也有跳变,根据思路然后再测量io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找到io的119pin PM_PWRBTN# 此信号是输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按开关的同时 测此脚无跳变,故障就出在这里,仔细检测了io的周边电路,发现io 31pinGBRST#_KB 电压不正常一会3V,一会一点几伏,这是io的工作必备条件此信号不正常io是不会工作的,顺此脚查电路,找到电阻r179 此处已进水有点发黑,信号是由此发出的,用笔测量电阻电压 的前端电压3.4V,测后端电压也是也是3.4V都正常,心想可能是此处与io31脚断线但是用表测了一下 居然是通的奇怪了,无意间用表笔对着电阻的另一端打阻值 发现有阻值 而且 不断变化,问题就出在电阻这,就直接焊下来换了一个0欧的电阻,在焊的时候发现电阻有一端已腐蚀,估计测电压老是跳变就是因为电阻虚焊引起的,换好后再按开机,晕 还是不加电,接着测了一下io的31pin 电压正常,在按开关的同时再测io 119pin  也有跳变,应该都正常了,怎么还不开机呢冥思了一番会不会是换的南桥有问题因为这是拆机的或是南桥周边电路问题,换桥实在是费事,还是先查一下南桥周边电路吧,当用表笔探了一下南桥晶振一脚后奇迹发生了 机器居然开机了,接下来一阵猛换,晶振,协振电容,晶振两脚的电阻换完了 还是不开机晕了,但是触碰一下晶振的一脚就会加电,只有换桥了,换完桥后心想应该是好了,加电按开关 绝望了 还是不触发。坐下苦思不得其解,涉及晶振的元器件都换了怎么还是这样呢,拿着板子在手上左右看 忽然看见南桥靠晶振的那叫 在脚的旁边的一个电阻r120有发黑的迹象先测了一下发现一脚有三伏一脚0伏 然后看了一下图纸 这电阻是20K 的而且是主板电池供电的+RTCVCC,单侧阻值 为无穷大 已坏,换了一个一样大的,完事抱着希望开机,没想到刚插电源线就自己加电了,然后装上cpu 内存再插电又自己开机 并且电流也正常跳变 停在了0.6几A  估计机器已好 因为是集显的 电流比较低,接外接dell的标一下就出来了,最后 装上主板电池,插电 再按开机键 ok了 开机正常 主板ok了。 哈哈哈。。。。

网友:
上传图纸一份

DELL 1526 纬创ds211(07211 4W001) intel R-1.pdf

DELL 1526 纬创ds211(07211 4W001) intel R-1.pdf

网友:
例子果然不错,谢谢分享,也谢谢你的图纸。

网友:
不触发,待机电路,晶振都是条件

网友:
楼主,请教下8763和511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能讲解下GB_RST#信号是干什么用的,看图纸怎么觉得是给读卡器芯片复位的啊

网友:
谢你的分析

网友:
发现io 31pinGBRST#_KB 电压不正常一会3V,一会一点几伏,这是io的工作必备条件此信号不正常io是不会工作的
楼主能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这个信号是IO工作的必备条件呢,谢谢

网友:
我查得31脚这个信号是由IO发送给U37的啊,U37好像是PCI管理芯片啊

网友:
请问一下,1526跟1525的图纸有没有不同的?我的也是1525进水了,检测不到应盘,有时插上应盘开机没显示,但外接可以显!

网友(2010-07-21):
请问一下这机的充放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多谢你的图纸了,遇到同样的机型同样的故障我就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