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笔记本通用高压条9-20v和5v的区别问题?

楼主(2010-06-13):
两者之间用法上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
就是主供电电压不一样吗  其他都一样

网友:
区别在于 5V 只能用于VCC 5V  9-20V 的可以用于9到20中的任意一个电压值上的高压条。
用法是一样的 一般通用高压条的证明 从上到下 依次是 VCC  ON  ADJ  GND  也就是主供电
开启信号  调节  地线

网友:
明白了,谢谢你,另外这四根线有没有相应的颜色对应呢?

网友:
这几条线没有相应的颜色对应,只能靠测量了

网友:
怎么样鉴别高压板是5V 供电的?

网友:
这个很好区别是5V还是18V的,用可调电源先调到5V,引到高压板的VCC和GND,在街上灯管,再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用红笔在其他2个脚上点,如果灯管亮了,那他就是5V主供电,如果没有亮再调到18V,再用红笔点。便可知道。

网友:
一般的红色是供电,地线在高压板上螺丝口上测,供电一般都连着高压板上的电感。先加5V不行再加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