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主板没有待机

楼主(2010-06-13):
今天客户拿来HASEE一片主板,说是没有待机。接上万用电源,上电,果然电流0.00,但是通电瞬间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短时间的0.01的跳变,说明主板肯定有上电的过程了,查待机电压吧。适配器电压经过隔离电路以后,形成VIN给MAX1999供电,同时通过电阻分压给MAX1999的6脚SHDN#提供一个高电平,使MAX1999的18脚LDO5与25脚LDO3分别输出5V和3.3V的待机电压VCC3_AUX,VCC5_AUX,经检查,这2个电压都已经正常产生,那说明机器实际上是已经待机正常了,只不过电流过小,给人一个没有待机的错觉。。。接下来就该按开关来开机了,但是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看来问题应该是不触发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开关把,开关SW3上有3.3V的电压,而且按下开关后电压能被拉到0V,说明开关是正常的,那就看后级有没有正确响应了。。。这个机器设计又和其他不同,VCC3_AUX和VCC5_AUX产生后提供给南桥VT8235,同时给触发器U27提供电压,使后者能在开关按下的时候产生RSMRST#信号,使南桥开始工作,同时开关输出的下降沿的脉冲信号通过U33的2次反向后产生PM_PWRBTN#给南桥,使整机开始上电工作。。。但是测量U33的4脚,却发现一直为高电平,没有脉冲变化,那是U33有问题还是输入信号不对呢,那就看U33的1脚吧,不按开关,1脚电压5V,按下开关后电压降了,但是还是有3V,电压如此高,U33肯定还判断它是高电平,那肯定不会使输出的电平信号翻转而形成下降沿的脉冲了,开始就量过开关上的电压能被拉低到0V,到这里就只能被拉到3V,中间肯定有问题,又来看电路吧,VCC5_AUX通过R271和R272的分压网络给U33的1脚提供一个上拉电压,当开关没按下时,相当于R272悬空,那么U33的脚电压肯定为5V,当开关按下时,VCC5_AUX经过R271和R272对地放电形成一个分压网络,那么此时U33的1脚电压V1=VCC5_AUX*R272/(R271+R272),电压大概只有0.05V,现在为3V,那最可疑的就是R272变质了,把板子拿手里一看,呵呵,果然,R272有端点有明显氧化的痕迹。从料板上拆个101的电阻换上,再加电,按下开关,开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