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电流到0.30不动

楼主(2010-06-13):
   今天又太T40的机器,待机是0.03,刚开始是开机掉电,电流跑到1。32左右,个人感觉是快到显示的时候掉电,,显卡加焊了没用,屏线接口的保险业是好的,,把屏线拔了也是一样。。。后来不知怎么了,电流跑到0.30左右就不动了,U供电0.83左右,3V电感和5V电感分别有3.83A/5.73A,而且时钟芯片有发烫,1631和时钟芯片都换过,故障一样。请问一下那俩个电感的电压是不是高了,,,还有这该怎么查。。。

网友:
量一下时钟芯片有没接地,或直接换个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