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580U不支持25X16A 8脚BIOS芯片

楼主(2010-06-14):
请问一下你们的580U刷得了WINBOND 25X16A  8脚的芯片吗,我的580U选择25X80器件只能读出1M的程序,这个BIOS是2M的,580U有没有升级的软件呢,你们的3000U可以刷吗

网友:
应该能刷吧,我今天刷BIOS时好像还看到有25X16这个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580U有25X16这型号,但是你选择进去了就不是8脚的了,变成40脚了。

网友:
可以刷的,我的500p都可以

网友:
选错器件了

网友:
应该没有选错啊,那明天再看看先

网友:
可以刷请先哪里打:25X16哪边先华帮就成了后面选个代8角风装的就成了,刚才你刷不了是因为你把2MB的选成1MB的,我一直用这个刷DELLA840 A860也是2MB的,和你的蕊片一个型号

网友:
在说一下我用的也是580

网友:
绝对可以,不容置疑。

网友:
真的可以刷,原来是我看到了20脚就不点进去了,点进去就是8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