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升技845板子经验

楼主(2010-06-14):
看到论坛上兄弟们那么踊跃的发帖,不禁手痒。也发一个主板维修的例子,这个维修比较有典型性,希望能对兄弟们有帮助。客户拿来一块845PE的主板故障是有时不显示,能通电开机。。能显示的时候有时进系统死机,或者运行半小时左右黑屏。对于这种情况的主板一般会判断电容鼓包引起的故障。先观察主板无明显的烧痕,电容鼓包现象。通电试机能显示。测量内存,北桥,南桥供电都未发现异常,通过半小时拷机故障出现了,用手触摸北桥芯片比较烫手,测量了北桥的供电为1.35V,比正常值高0.15V。故判断北桥供电偏高造成NB超负荷工作,导致温度快速上升出现黑屏现象。测量324的反馈电压也是1.35V,测量MOS管G级电压为2.1V。控制电压偏低,在线测量MOS管未见异常。按照MOS管的原理说控制级电压越低,输出电压也随之降低,更换324的反馈电阻发现MOS管的输出电压不能随之变化。华裔MOS管热稳定性不良。找一参数相同MOS管替换后电压正常。开机1小时未出现故障。北桥温度也恢复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有时我们测量电压切不可凭经验判断电压的正常与否,避免出现象我这样走了不少弯路,才修复主板的情况。

网友:
北桥电压应该在1.5v吧

网友:
845主板北桥供电有四组:1.5V、1.8V、2.5V、VTT,楼主明显是弄错了1.35V,应该是电压低于正常值。

网友:
我遇到过北桥供电管明显发烫,更换后正常的

网友:
除非是VTT-1.2V.但是845系列的板不可能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