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00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一例和 T4维修资料

楼主(2010-06-14):
    接机一台方正T5800时能开机  时不能开机。大概开十次 最多只有一次不能开机吧。不开机的时候待机电流为0。能开机的时候电流为0.06A。
    裸板测试当能开机的时候电流为0.06A于是测了下待机电压有3.3V 5V。当不开机的时候待机电流为0A,没有待机3.3V 和5V。于是把目标锁定在了系统待机控制芯片1632上面。
    由于此机多数能开机,怀疑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或者是某个无件不良引起的。无待机时测得1632
    22PIN  V+  19V      23PIN  SHDN 高电平  21PIN VL  5V   28PIN ON3  5V   7PIN ON5 无电压。此处不对。锁定目标。沿ON5出去接了一个R255(103为10K)和一个下拉电阻R266(105为1M)测103一端也为0V,证明不是这里出了问题。接着找ON5信号出处,为EC87591的第149脚出去接了一个D21的二极管。测三极管靠103电阻一端为0V 于是直接测D21靠EC端为0.5V 完全没有产生3.3这开启信号。怀疑EC不良或是EC工作条件不足引起。转头测EC工作条件。测得EC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但为什么不发出ON5这个信号呢。于是只有怀疑EC不良。但由于没有此EC芯片,所以只能放在一边了。到了下午又拿出此板。再对着图纸看了。发现此机BIOS是参与开机的。BIOS的11 12脚接EC的124 125PIN(ENV0  ENV1)由于些BIOS芯片是座子型的 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于是我把座子吹下来。把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再屡次通电试机。(故障解决)

      再次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传的图片到这上面看都看不清楚哦  谁能教我下。谢谢!
由于我不会传图片  传上来看不清楚  所以请大家自己把图纸下载下去对着看吧。看起比较能懂些。

网友:
楼主测的R255是哪一端,没有怀疑过这个电阻坏吗?

网友:
好想法!~说的容易做起来有点难度啊!~

网友:
佩服楼主了,能从那么多线路图里面竟然能找到EC还跟BIOS相连,判断出BIOS参与开机。厉害

网友:
电阻靠二极管端都没有电压  怎么可能是电阻坏呢  再说我也测过电阻  没有变值等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和各位高手,用什么方法可以判断BIOS也是参与开机的呢?

网友:
同上,用什么方法可以判断BIOS不参与开机?

网友:
看电路图,架构图。

网友:
大家顶一下,果然是花了点心思

网友:
哎  怎么没有加点分嘛  我下载分都用完了  希望大家给点奖励啊  我下次好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