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定时重启维修实例

楼主(2010-06-14):
前日客户电脑报修,电脑的情况是半小时左右会自动重启一次,客户电脑的配置是奔腾D805/1G/160G/V星PT890/V星 7300GT,CPU是PD805。这个CPU是发热大户,因此估计是CPU散热性问题导致主板不定时重启。
  维修步骤是:
  1.上客户家首先检测CPU温度,温度大约是50度左右,这个属于正常温度水平。
  2.有可能是硬盘问题,于是用MHDD检测硬盘,发现硬盘也OK。
  3.这下可能是系统问题了,于是重装,结果还是自动重启。
  没有办法了,使用替换法换电源,换内存,换显卡,无果,该重启还是会重启.于是把目光定位在了主板上。
  于是检测主板的各项供电,结果都正常。那为什么主板还是自动重启呢?这个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在把CPU风扇拆下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由于客户自己更换过的AVC风扇不合适,把主板上两个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给顶歪了,于是将电容掰回去,结果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实例在本论坛看到过。。楼主如果查明转帖的话。严惩!

网友:
修笔记本终究要仔细再仔细啊!这样才能找到原因!

Chinafix -4 帖子都不看。。灌水

网友:
修笔记本终究要仔细

Chinafix -1 楼主是在修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