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开机不能自动启动,是否是与晶振有关?

楼主(2010-06-14):
我有一台15液晶显示器,按面板开关键不能正常开机,每次需用手按压驱动板上的晶振才可开机显示。如果不关电源,只关面板开关,开机时下一次可以正常显示;如果断电后又不能开机,需再一次按压晶振。请问各位朋友:是不是晶振出问题了,一般驱动板上的晶振是多大M的,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多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建议你把驱动板用风枪加焊一下,我根你遇到过大致一样的问题,我的情况是压下驱动板上的二极管就可以开机,最后是用风枪加上助焊剂,整版全部加焊,最终修好,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换个晶振,如果不行,查一下供电

网友:
简单点,换键全换

网友:
晶振跟两个脚上的电容不良。IC空焊、

网友:
有可能板子存在脱焊,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不要忽视按键板上的按键。

网友:
供电,虚焊可能性小,按键漏电也会导致上述故障。

网友:
先换个晶振,不行换按键,

网友:
不会是晶振,查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