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775DUal-915GL Vcore电压怪异故障?

楼主(2010-06-14):
触发开关, Vcore电压从3V慢慢降低到1.3v 电源IC是L6711查pdf文档,看反馈是第8脚,查相连的电阻阻值没有问题,电容没法确定好坏,只好用代换发,换了不下20个电容故障依旧。换上的电容后,电压从小到大慢慢变化,最后才稳定,有的电容换上后是从大到小变化,真是诧异???从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会导致这样的故障?
有这个电路图的朋友传一个上了,谢谢

网友:
反馈8脚的电压也会从0.4V到0.01V慢慢变低,CPU的上管控制级电压跟Vcore电压一样在变化。

网友:
你的板,没有VCORE。
你可以测下上下管的控制极。。。

网友A:
查到了,上管控制级随着输出级一样变化,下管控制级没有电压,最后查到是芯片L6711挂了~

网友:
这不是很好修吗。。是你想太复杂了吧

网友(2015-10-15):
引用 网友A:
查到了,上管控制级随着输出级一样变化,下管控制级没有电压,最后查到是芯片L6711挂了~

上下管正常工作关系是轮流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即下管控制级没有电压的话,就不能形成CPU VCORE通过本身S级接地形成放电回路循环工作,上管就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工作,这里反馈8脚相连的分压电阻阻值变化也决定了CPU VCORE主供电输出正常值大小。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L6711芯片损坏不良引起本身驱动引脚输出电压产生跳变,即上管s级输出电压跳变也与fb引脚工作电压变低有关系。

网友B:
cpu核心供电没有看驱动芯片出问题了没有

网友:
是你想太复杂了吧,这个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核心供电没有看驱动芯片出问题了没有

这里是主控芯片控制产生的CPU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