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复位求助

楼主(2010-06-14):
我是人新手,最近遇到两例主板,故障为开机跑码,跑到26时,显示屏点亮,但紧接着,测试卡上复位灯亮了一下,电脑重起,如此反复。已是最小系统了,电源也换过,一样,但有时能进入到桌面,但一会儿后也会复位重起,请问这一般是那部分引起的。

网友:
你是独立显卡吗,如果是拔掉显卡看下,要不先刷下BIOS

网友:
现在天气热 了好多机都是散热不良造成 重起 死机的,除一下尘处理一下散热。

网友:
直接接到液晶显示屏上试试!看它能重启不!

网友:
最小化测试,也换一下内存,CPU,先确定是否为主板故障。

网友:
对啊!你说的不全面,试试LS的方法!!

网友:
我见过你那样的问题,我也修过一次,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
LS上的回答真雷人。简单,就把你简单的处理方法写出来吧,既然打字了,就打点有用的呗。

网友:
最小化测试!请问什么是最小化测试?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的,有很多东西都有可能影响电脑重启,把主板上面的有什么独立的声卡还是网卡之类的东西全部先拿掉,(因为我遇到过有一张独立网卡在上面,然后那个独立网卡有问题也很导致它重启,也有一个是一张监控卡在上面的也会重启的例子)然后把内存换个  硬盘也换一个试试,cpu也换一个  cpu的温度注意烫不烫,这个你应该知道,从简单到难换的一个一个试,还有你是在机箱里面装还是拿出来装啊,在机箱里面的话有时候下面不小心垫到螺丝也会重启的,其他问题都排除完了,就剩下主板了,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了,有就换了它,摸南北桥的温度怎么样,南北桥温度过高也会导致重启的,好了,差不多了。这些就是我遇到过会重启的一些问题。本来是打算发出来申请转正的,不知道管理员能不能给我转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