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个好音质的功放.??

楼主(2010-06-14):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制作个好音质的功放.??

网友:
终极目的是要有好的音质,这要求1好的前级(包括音源\硬件)2好的后级(功放)3好的音箱(喇叭).三者缺一不可.功放的制作更是复杂,非一般人可以的(电子知识\元件选择应用\焊接技术^^^^),相当水平的摩机派也不一定会做出功放来,更别说好功放了.

网友:
需要什么配件呢??

网友:
非要做的话,可以在淘宝找找D类功放的板子,比较适合DIY。
比如SONY的拆机usb声卡。

网友:
请问一下高手,需要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
我是用电子管6N11的前级,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听挺好。6P3P的单端机给我拆了,一只想重新搞一台,就是觉得没时间,只有等哪天老了,不用再辛苦修机赚钱的时候再玩玩。

网友:
没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还是别玩什么好功放了--烧钱的爱好。

网友:
要音色好当然是纯a类功放了,不过能耗大了点,d类功放的音色太差

网友:
我有个配法:混合式功放A类前置加D类未级,可以说又便宜又好。本人已经做好一个,效果还不错。我已用了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