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6-14):
NC6000的键盘一个键也不能用,偶尔会出现连键乱码。更换新键盘后还是一样,排除应该不是键盘问题。查看基地里说的南桥问题多点,南桥还没敢换,风险没给客户说呢。是南桥问题多点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或者EC的问题!我建议你先可以换换南桥试试!或者将南桥植株一遍看看!不行再换EC!

网友:
更换南桥后现在键盘可以用了,但有时连键 接上触摸屏就问题了,可是 V键出不来。郁闷啦~~~

网友:
是南桥没做好吗??准备再加焊一次。

网友:
难侨的可能比较大,你看是难侨还是EC或有单独的键盘管理芯片啊

网友:
兄弟拆下板,在正中反面,有个电容还有个电感。换吧。

网友:
NC6000 键盘接口的位置时间长了会积满灰尘,可以试着清理一下。

网友:
先换IO试试,再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哥就一个V键不能用,电容和电感具体在什么位置?我换了一个电容和电感,旁边是不是还有个小的电容。

网友:
加焊下IO试了吗?

网友:
试了呀,非常郁闷,就一个键不能用。其他都可以

网友:
还是先换个键盘,确认键盘是好的。

网友:
呵呵,首先排除的就是键盘。键盘都换过了

网友:
把触摸板的线拨了,不接试试,因为你已经杀过南桥了,就排除了桥的可能,但出有可能你本身的桥IC有问题,要再换个新的的可能。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把触摸板的线拨了就好了。

网友:
换了键盘也是一样的话,请你更换键盘控制芯片KBC。。。
一般都是这个芯片出错,引起

网友:
换一个I/O试一试啊

网友:
不要盲目的搞,这块机器有独立的键盘管理芯片的好好查查

网友:
与排阻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