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此电路中芯片型号

楼主(2010-06-14):
这是一个充电池的充电器电路板  一个12V的适配器带动的 输出7.4V的充电电压 客户拿来的时候我量了下
供电电路没有问题 芯片第一脚油5V电压 第14脚接地 别的也没什么异常 我估计是芯片损坏了 可惜芯片上面没型号  求助各位高手 有知道此芯片信号的么?

网友:
直接换个不就行了只都是商家搞的自我保护,你查不到的

网友:
直接换个板吧,如果会改线路,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用别的芯片心了线路替换吧

网友:
用洗板水擦擦 然后用放大镜看看试试 好久没休笔记本电池了 你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号都不知道,如何直接换呢

网友:
哪个是三节充电电池保护电路,坏了直接接电源;在充电的时候,好比三节电池12V电压,装个好的12V充电电源,用插座进行充电;掌握好充电时间,别过充电就行啦!我刚修的唤鸟器,就是这样改的,一样用的!实际就是加装个锂电池充电器,用手机充电器改一个就行,但要掌握好充电电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