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M700的充电电路

楼主(2010-06-14):
从板上找遍了没找到相应的充电电感什么的,难道这机器充电电路在电池里,还是适配器直接充的电,没有找到相关的图纸,有谁修过这机器码?
这机器有时插上电池停一段时间再插电源就不能加电了,把电池拔下来再插电源才能加电

网友:
这应该是充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问题是没找到充电开关电路部分,有谁修过这种机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