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常见故障

楼主(2010-06-14):
偶得宏基5570 开机:屏幕闪动、显示条纹或者无图像(灰屏),以前见过不少此机型该类问题!大都是屏线或者屏幕问题,换过液晶屏  故障依旧,原机上的屏幕也测试过、正常的!特意订购的几根屏线 换上依然不行!  又是主办的问题,这几天遇上不少灰屏了!好几个都是主板上的故障,还有几个是液晶屏的问题!    有专杀灰屏的高手吗?

网友:
5570通病是显卡虚焊,这个显卡很怪,不管怎么搞都支持不了多久,听说是PCB有问题

网友:
做显卡可以解决!

网友:
这板子做显卡容易变形,楼主你那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今天做了试试看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查下屏线的红绿蓝到主板的[屏线接口电压的输出

网友:
我今天就修了一台,跟楼主说的现象一模一样,先换的显卡,试机后跟原来现象一样,又把屏上的东西都换过了,也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直接杀显卡啦, ,PCB 容易 变形的

网友:
百分百的显卡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台第1次换显卡支持了3个多月,3个月过了后平均1个月回来一次,散热和风扇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