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楼主(2010-06-14):
最近机子特多!店里无人 本人也是刚刚起步,很多不懂,有经验的站友帮帮忙给判断下!三星r467键盘触摸板位置进水 现在开机电流基本在0.8左右,有时候上1.10+但始终无显示,偶尔电流会降到0.4几,我感觉南桥不大正常!但是怕误杀了,具体情况任在观察中

网友:
先把板子整体烤一下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子。首先要仔细观察板上有无被腐蚀的元件和断线。你的机子电流不稳这两种可能也较大

网友:
进水位置是不是在南桥

网友:
2漏说法80%我是做到了,实际维修中经常发现有些少见的 元器件被腐蚀过,洗板水洗后也不确定是否存在不良,但是不容易更换,而且数量不少 那得怎么处理

网友:
我这467现在电流都到2A了
机器外接和屏自身都还不亮呢,这机器是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