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LT_RST#信号为2.5V(正常位3.3V)

楼主(2010-06-14):
联想天逸Y430独显的主板,不插U的情况下开机为0.4(正常位0.7),用假负载发现没有CPURST#,测EC第13脚,PCIRST#位3.3V,JP22的22脚PLT_RST#为2.5V,(正常位3.3V),这个信号不是南桥发出来的吗?我换了南桥,刷了最新的BIOS,故障依旧,关于PLT_RST#信号和CPURST#信号有没有朋友给讲一下啊
谢谢了先

网友:
2.5V应该 是被某个PLTRST负载拉下去了

网友:
我感觉PLT_RST# 2.5V信号应该不是问题所在,这个值似乎可以说的过去,至于CPU_RST#我碰到过HP540的机器,好像不插CPU就没有CPU_RST#,装上CPU在量测试点就有了

网友:
是有些机器不上cpu没有测不到cpu rst#但联想机从没见过。可以换北桥试试啊!

网友:
我查图纸发现这个信号还到网卡,我就把网卡拆掉了,还是不行,南桥到北桥这个信号是通过R103,我在板子上对比着量是正确的,刚才我试着拆下来,测试一下这个电压就正常了,我换了个R103,现在这个信号正常了

网友:
但是开机还是0.4,现在是没有CPURST,我忘了说了,我曾换过北桥,现在我想再重新换个试一下

网友:
查下DMI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换过NB,你有换过SB,晕,快换完了,能开机,首先查NB,NB不好焊,太大

网友:
北桥可能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