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是不是显卡引起的?

楼主(2010-06-14):
有一块杂牌845主板,客户拿过来时,老是用半个小时就死机,重启系统也是一样,后发现显卡驱动老是装不上,就换了一块显卡测试,现在用了一个多小时没出现死机现象,但我刚用手去摸显卡,有点烫手,北桥也有点发热,然后就死机了。
显卡

网友:
死机这个问题很麻烦的 要一样样换的试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 啊?

网友:
显卡导致死机的有很多,7100GS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显卡。想确定,还是要换件测试一下。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显卡,还没用几分钟就很烫手,这样显卡会不会烧坏啊?

网友:
你量一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发热只要不死机(你确定显卡好的基础上),我觉得问题不大。所有的前提是,显卡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