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精英主板问题

楼主(2010-06-14):
手头有一块精英NFORCE4-A754!能正常开机无法正常关机,BIOS刷过了,不管用,I/O换过了不管用! 问下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无法正常关机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开机针脚有一个电压脚 应该还有一个接地的 我以前有一块也是关不了机是HP的机子 开机针脚一个没接地 我就把复位的那个接地针 连了一根线到开机的那个针脚 然后就可以关机了 呵呵

网友:
无法正常关机?出现什么现像,能说一下吗?系统没问题吗?
如果是关机变重启,IO换过了,可以考虑一下南桥问题。

网友:
能做上系统,一切都正常,就是在系统下关机也关不上,屏幕黑了板子还在工作,直接用表笔点PWR也关不上! 地线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开机针有接地的吗??? 如果没有 可以考虑试一下我说的那个 呵呵

网友:
点击关机排针,如果点击以后绿线跳变到高电平
那么证明关机指令时发出了的
查一下板子上有没有那路供电依然还有输出

网友:
绿线是连到哪里的:IO 还是桥。IO最好是按原型号更换,绿线的旁边有没有小滤波电容漏电的。一般出现能正常开机,关不了机的。IO损坏 几率大

网友:
feixiang
的帖子
按照NF关机时序来查 按下面步骤一步一步查
PCIRST#
HTVDD_EN
1.2V_HT
HT_VLD[HT电源好]
CPUVDD_EN
CPU供电
CPU_VLD
时钟
SLP_S3#
都正常就是桥坏了

网友:
换了IO?那你看下你的南桥